g50-70暗屏

楼主(2016-07-14):
客户送来g50-70暗屏,没有背光,有时候闪一下有背光,换上半部分试过了,偶尔饿闪,有遇到过的吗?测屏接口各项阻值正常。有料板直接对测都正常啊

网友:
暗屏测供电啊

网友:
供电  开启  就两个信号  量量看啊

网友:
VIN 19V   LCDvCC 3.3      BLON 3.3   ADJ 3.3哪个少

网友:
重点测关于暗屏的几个信号试试

网友:
找个图纸看是不是背光控制新号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