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15外接正常内接不显(二)修复

楼主(2016-07-14):
此机换过北桥,上一贴见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86462-1-1.html
修的过程中亮过一次,所以认为可能是北桥的问题,查电路屏供电的开启信号来自北桥,所以重点怀疑它,可换过之后还不行,再裸板上单插屏线不接屏时量屏供电是接地的,拔下来再量是好的,怀疑屏线短路了,屏线全拆开没发现问题,但屏供电是主板上出的,又受按于北桥发来的信号,现在没办法了,只能拆东西了,

图纸拆Q5,短接Q1的2和3脚,屏供电的3.3V就会正常出了,完美修复.

网友:
白屏?缺屏供电

网友:
这个机器够老的了

网友:
简单,思路清晰

网友A:
裸板上单插屏线不接屏时量屏供电是接地的,拔下来再量是好的,  如此确实屏线问题  为何最后还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修好后还接地吗

网友B:
屏供电一般是指19v吗?还有一个3.3v是做什么用的,表示没有研究过屏

网友:
华硕的机子也爱出这个问题,遇到过两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裸板上单插屏线不接屏时量屏供电是接地的,拔下来再量是好的,  如此确实屏线问题  为何最后还不是这个问题… ...

我把屏线也拆开了,后来就好了

网友:
不接地了,拔下来就不接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供电一般是指19v吗?还有一个3.3v是做什么用的,表示没有研究过屏

屏供应该是3.3V,19V那个是给背光灯的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