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块富士康M61PMV主板不跑码,复位供电都有。求帮助

楼主(2016-07-14):
        3块富士康代工的清华同方主板型号是 M61PMV 都是一个问题,就是不跑码。 测全板供电都出来了。复位也正常。CPU假负载上测得复位,PG ,VTT ,PLL 电压都有。BIOS也刷过了。桥也加焊过了。就是不跑码。触发后复位后。板子有高频的声,不跑码。实在无头绪了。NVIDIA芯片内置时钟。内置了很多信号处理电路。有高手提示下这种故障怎么修。

补充内容 (2016-7-15 13:50):
11楼有该板图纸

补充内容 (2016-7-19 13:45):
故障已经解决,图片和说明在后面。

网友:
拆个串口芯片试试

网友:
拆串口芯片  或者换个IO看一下

网友:
RTC查下,不正常也会不跑码

网友:
3块一样故障。但不是同一时间损坏的。应该是通病,而且还是一个单位用的。真奇怪。

网友:
电压都是正常值吗,各波形正常吗

网友:
电压都是正常值吗,各波形正常吗?

网友:
我感觉不跑码的最难搞

网友:
把诊断卡换个pci插槽,

网友:
有没有COM芯片,有的话拆掉它看看

网友:
现在再测一遍全板电源和时钟。附上图纸

网友:
LZ修好了分享一下。

网友:
单桥的容易虚焊,cpu也会导致复位不跑码,amd的主板rtc不复位会出现各种情况

网友:
amd的主板rtc不复位会出现各种情况

网友:
拆外设试试看   看看平台复位有没有?

网友:
我这有过几片这样的板,能测的都测了没问题,就是不跑马,后面没精力了,当料板了,楼主要是有结果一定要回复啊

网友A:
怎么?还有高频声?那不是短路吗?、

网友:
这个板子就一个桥。桥里面集成的东西太多。会不会是桥坏了。如果是桥坏了。那就没有修的价值了。

网友:
老主板,特别AMD芯片的,由于长期高温使用,问题多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还有高频声?那不是短路吗?、

不像是短路。测量没有发现短路的地方。

网友:
富士康的板子资料不好找啊,上次修一个上 E系列U的板子,没修好

网友:
找BIOS刷刷

网友C:
TRY TO REBLOW NVIDIA NV6100 BRIDGE CHIP .DON'T OVER HEATING. NVIDIA CHIP...

网友:
一般是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TRY TO REBLOW NVIDIA NV6100 BRIDGE CHIP .DON'T OVER HEATING. NVIDIA CHIP...

我用风枪吹过桥。桥是6100芯片组的。

网友D:
内存总线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内存总线正常吗?

内存总线有问题,也能跑码呀!只是卡内存。

网友:
刷个好BIOS试试

网友:
把外设全拆了,不行就干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像是短路。测量没有发现短路的地方。

如果真有高频声,那么很可能是某个三极管短了,确定是高频声吗???

网友:
有结果通知啊

网友:
串口芯片  rtc查查

网友:
找到问题了。3块都修好了。客户说单位还有几块相同的板子也才坏。要送来修。我一开始判断没错。绝对不是桥的问题。所以一直没有更换桥芯片。 为了判断是不是外设电路造成不跑码,装上CPU假负载通电工作一会,看看哪里发烫。摸了一圈除了总线供电1.2v的MOS管发烫,电感发烫,电容发烫,其它电路温度都很低。仔细听了下,高频声就是从1.2V电感处发出来的。测该供电对地电阻9欧姆正常的。于是用示波器测1.2V滤波电容的正端波形,发现问题。 把两只滤波电容换掉波形 高频声也没有了。MOS管和电感也不烫了,装上CPU已经跑码了。

网友:
CPU座子 压一压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图片说明在35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