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M4A78LT-M LX

楼主(2016-07-14):
断线的位置在2个电容之间  找了好一会才找到  可是不知道是多少脚  不好测试断的是那个   谁有这个主板帮我看看

网友A:
我店里好像是这个板子,你这个下载个点位图取不是更快吗?》

网友:
是不是跑EE

网友:
在内存槽边上??、236脚 SPD?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店里好像是这个板子,你这个下载个点位图取不是更快吗?》

没有找到点位图

网友:
现在是跑00复位灯一闪一闪的

网友B:
应该是 内存槽 236脚。。。。。。。。。 3.3V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 内存槽 236脚。。。。。。。。。 3.3V

好的  谢谢了  接上去后还是一样的 跑00

网友:
检查 有没 桥供电 还有 VDDA2.5 CPU旁边的 5脚 那玩意爱坏。。。。。。

网友B:
看下图纸 ,好像就是这样来头的。。。。。。。。。

网友:
找3V电压,飞线过去

网友:
这个算不算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下图纸 ,好像就是这样来头的。。。。。。。。。

可以把点位上传吗

网友:
可以把点位图传上来吗?????

网友:
可以把点位图传上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