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对地阻值橙500欧,绿线紫线无穷大,红黄几百欧跳无穷大,请问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6-07-14):
请问下测ATX对地阻值 橙线是500欧左右,绿线紫线无穷大,黄线红线是从几百欧跳到无穷大,表是胜利890C+的,测电压都是正常电压,对地阻值测的这结果是怎么回事?有那位朋友能解答下。

网友A:
多半是万用表坏了或者太水了,胜利的质量水得很,建议福禄克再测一遍

网友:
电压正常的话  就不用管了

网友B:
不可能对地阻值为无穷的,,表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对地阻值为无穷的,,表有问题

谢谢了,能请教下有没有适合自学联系用价格不要太贵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多半是万用表坏了或者太水了,胜利的质量水得很,建议福禄克再测一遍

福禄克那个型号,能推荐个差不多价格自学用的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福禄克那个型号,能推荐个差不多价格自学用的我吗?

是福禄克都比一般的万用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