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不过内存需要测量哪些脚位??

楼主(2016-07-14):
三代的与二代的,最后列一个详细的表格,谢谢!还有四代的。。

网友:
为什么都没人理??

网友A:
SPD   供电  ref    时钟  复位  smb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PD   供电  ref    时钟  复位  smb

二代与三代内存分别在什脚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代与三代内存分别在什脚位?

汗这都不知道吗   一个有复位一个没有复位  醉了

网友:
顶起有高手能 讲下吗 同求  电压正常 SMB无波形 内存排阻1脚无波 怎样查 求思路

网友:
用假负载测

网友:
买个假负载不就行了,又用不了多少钱,自己量的话数引脚是个问题

网友:
问题是我现在没有啊!!

网友C:
维修那么几年  我是从来没有测量过内存。感觉基本没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维修那么几年  我是从来没有测量过内存。感觉基本没坏的

不会吧!就没有不过内存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