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胜利VC890C+万用表问题

楼主(2016-07-14):
用蜂鸣档测对地阻值,ATX和f_panel的针脚,怎么除了地线测结果正常,其他都是无穷大,要么就跳到无穷大,测电压是正常的都,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测对地阻值数值就是不对。

网友A:
你换个表测试,结果是不是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换个表测试,结果是不是也一样

换二极管和蜂鸣档一起的旧标是正常的。。这个表好烦

网友:
胜利的表盘,用久了,要拆开酒精清洗。
要不接触不良,多年的老毛病。
其他品牌的万用表都一样,国产进口一个样,用久了,表盘氧化,都要清洁下。

网友:
不知道你的表盘是什么样子的?换成二极管档试试看正常不正常?左上角那个按键好像能切换蜂鸣档和二极管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