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 不触发

楼主(2016-07-14):
E420 有三五伏 不触发 还了D95280 还不行
不触发

网友:
一个个查,桥,还有基础的条件

网友:
这个机器正常的时候是没有3V5V的要是待机的时候就出现了3V5V是不正常的 继续查待机线路

网友:
去掉bios 看看有35v没没有就是触发了 有就是ec问题大方面

网友:
开关进EC ,rtc电路,EC进桥的信号,查EC条件,南桥条件,

网友:
和我的机器一样 有3 5V,就是不触发,待机0.01A

网友:
刷BIOS 试试

网友(2016-08-22):
是什么问题,修好了没有

网友:
应该不是了 查找其他电路

网友:
这机子带机是没有3V 5V 的哦

网友:
这个机器电源小板爱坏

网友:
机器修好了,谢谢

网友:
修的哪里啊?楼主说一下

网友:
按时序查吧

网友:
看条件啊这样估计恼火

网友:
这个待机没3 5v

网友:
楼主修好额 也不分享下

网友:
应该还是 d95280的问题吧

网友:
维修好了 也不说一下,,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