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肥计划-怎么压缩Win10的hiberfil.sys休眠文件

楼主(2016-07-14):
减肥计划-怎么压缩Win10的hiberfil.sys休眠文件

  时下已经流行把WIN10系统装在SSD上了,可是,可是,WIN10这个肥大的家伙,动不动就100G没了。。。我的SSD只有128G,除了系统,还想放1-2个最爱玩的单机游戏。这下SSD硬盘就不够了。想想办法,开始减肥吧。
  在电脑安装了Windows10 系统之后,发现系统盘根目录下出现了一个7.87GB的hiberfil.sys系统隐藏文件(休眠功能文件)。

图一
  我的乖乖。真够大的。。如何在不禁用系统的休眠功能情况下,减少这个文件占用的空间呢?
  其实win7开始,微软就准备了一个命令,来调整休眠文件的大小。命令格式是:
  POWERCFG /HIBERNATE /SIZE nn
  “nn”是压缩百分比,可输入50~100之间的整数
  下面我们以50%,开始压缩下休眠文件,命令行就是 POWERCFG /HIBERNATE /SIZE 50
  右键点击系统桌面左下角的【开始】,在开始菜单中点击【命令提示符(管理员)】;

图二

  复制POWERCFG /HIBERNATE /SIZE 50命令,在管理员命令提示符窗口里,右键点击空白处,粘贴命令。
图三
  回车,执行命令。指令迅速完成,显示:已将休眠文件大小设置为3382886400字节。

图四
  进入系统C:\盘,可以看到hiberfil.sys文件占用的空间为3.15GB,压缩后节省了4.72GB空间。
图五

  总结:压缩休眠文件,电脑可能会出现蓝屏。如果物理内存较大,且系统盘空间严重不足时,可以考虑压缩hiberfil.sys休眠文件节省系统盘空间。如果内存较小,如2GB,压缩hiberfil.sys休眠文件也不可能腾出很大的空间,建议不要压缩hiberfil.sys休眠文件。

网友:
win10这么占用c盘啊 还有一个休眠文件 我都不知道呢

网友:
没有试过,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