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G41T-MLX REV1.01不跑代码,直到亮机

楼主(2016-07-14):
电脑拿到手之后确定是主板坏了,直接拆下来维修。
       ,主板开机不显示,换CPU,放电还是无果。测量CPU和内存电压各1.1V、1.2V。CPU有温度,刷BIOS无结果。突然想起3代内存是1.5V,2代内存是1.8V。难道是内存电压偏低导致的?直接换内存供电芯片,把两个一起干掉,内存电压还是不起来。旁边有个822排阻换了之后诊断卡代码跑96。晕了,然后在换CPU,我草,内存电压又成1.2V了。在换的822重新用烘枪烘了一下。诊断卡代码跑内存,跑45,75直到亮机。  为了后期不出现什么毛病,反复开机,再亮机1个小时没有什么毛病,确定是好了。      希望大家不要走我的同路。。。。。。

网友A:
也就是第一次没焊好喽,我也有时会犯这样的错误

网友B:
在边上焊东西我都感觉有点麻烦

网友C:
这板子96不是BIOS边上的822不对吗,这个板子CPU风扇边上的822也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这种板子故障率高,好比H61的技嘉板一样。

网友D:
排阻 焊完  咋不检查一下呢    要是因为没焊好  再一顿修  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E:
不跑码,这个主板的内存电压就是1.2V .跑码后就变成1.5V了。楼主你这个板子用不长。过几天还要坏。你根本没找到问题。

网友:
CPU风扇电源插座旁边的822,P_vrmpwrgd信号与其相连

网友F:
又是822排阻。焊接用烙铁再加焊一遍,放大镜看下就问题不大。疯抢有时候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第一次没焊好喽,我也有时会犯这样的错误

是的,看来有些疏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边上焊东西我都感觉有点麻烦

822排阻,用烘枪方便多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这板子96不是BIOS边上的822不对吗,这个板子CPU风扇边上的822也容易出问题

至于内存插槽旁边就一个822,  我也是试着状态换的。没想到亮机了,内存电压也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至于内存插槽旁边就一个822,  我也是试着状态换的。没想到亮机了,内存电压也起来了

这个机器是这样的,好像是智能控制的电压,你换的那个貌似是CLK_EN吧

网友H:
楼主修板速度牛逼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排阻 焊完  咋不检查一下呢    要是因为没焊好  再一顿修  就得不偿失了

第一次换排阻的时候,代码跑了。说明CPU跑码了,  内存电压起来了。  如果一直跑96的话,我还真的没办法了。  没想到它的内存电压又掉到1.2V了,  这才说明自己应该没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跑码,这个主板的内存电压就是1.2V .跑码后就变成1.5V了。楼主你这个板子用不长。过几天还要坏。你根本没 ...

你说的这个问题,要是还遇见华硕P5G41T-MLX,我会注意的,  谢谢提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又是822排阻。焊接用烙铁再加焊一遍,放大镜看下就问题不大。疯抢有时候虚焊

我还是加助焊膏了,  没注意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修板速度牛逼

不是的,  3个小时才就修了3个板子。难一点的板子我还不怎么顺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