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A55M-DS2 不上电。。

楼主(2016-07-14):
有个电容短路烧了5VSB,看见论坛里有过图纸实在找不到,求大神给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search.php?kw=GA-A55M-DS2&searchsubmit=yes&mod=forum&searchid=1&filter%5Bfor ...

你给的是搜索吗??

网友:
短路可以跑下线路  要学会抛开图纸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search.php?kw=GA-A55M-DS2&searchsubmit=yes&mod=forum&searchid=1&filter%5Bfor ...

不然是什么呢  你点开看下不就知道了  又不扣分  怕啥

网友:
试一下跑线路

网友:
飞线飞线飞线飞线,学会扔掉图纸修机器,目前本人还没达到

网友:
论坛的图纸是V1.0的 和2.1一样 区别在CPU管理芯片

网友:
V1.0的是6324A  。2.1的是8871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