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81简单维修维修

楼主(2016-07-14):
客户送来的主机,GA-H81M-DS2主板,不触发。现在没有PCI槽的维修要麻烦点,简单测量下,没有短路。插上电源,测3V待机电压正常,RTC电路正常,量了下晶振,有压差,用示波器打下,波形也正常。打开图纸,触发脚到I/O有跳变,I/O到南桥也有跳变,105PIN触发后电压后低为0V,但是绿线还是5V这种直连的比较简单,直接飞线吧,再次触发,好了,显示了。权限不够,不能发图,附上图纸。大家帮忙加点分吧。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判断故障快准狠,可以的,加油,继续发帖,大中华就靠你了

网友:
楼主可以通过打值来判断是否断线应该修的更快点。。。。

网友:
迅维学员的权限仅次于管理员         还权限不够不能发图???

网友:
楼主飞线哪里到哪里啊?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请问那个psin是飞到开关针那里?

网友:
楼主线飞到哪里了,是那里断线了吗

网友:
这个的确简单,可惜没图

网友:
迅维学员可以发图吧,还是你不知道在哪里发呢

网友:
下次可以带图啊

网友:
pson  不能被拉低  所以电源不启动

网友:
技嘉主板Io多39个脚

网友:
简单小问题,但是找不到io图纸的话也是个坑

网友:
这等级还不能发图,也是没谁了。不管你信不信,我是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