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 喇叭内外都沙哑,大神快来解答

楼主(2016-07-14):
神舟笔记本F640T进不了PE,换了很多个U盘都不行,把硬盘拿到台板上GOHST了一个win7正常了,但声音沙哑,外接喇叭也沙。
先换声卡芯片alc662/alc883还是一样,再订了一个功放芯片换上还是内外都沙。
       没招了,大神给点思路吧!!要搞哪一个脚?

网友:
我记得以前ASUS的喇叭沙是打官方驱动就能好,

网友:
这明显驱动

网友:
下载 官网 驱动试下

网友:
换芯片试一下

网友:
芯片都换了两个

网友:
驱动 BIOS  还有就是声卡条件电压有杂波了

网友:
这个我遇到过N台了,需要去官方下载官方的声卡驱动才行,我一般这样的问题装慢装盘的WIN7 不打声卡,再去下载官方的就OK

网友:
估计要上官网下载驱动,这个好像就是华硕代工的!

网友:
看一下耦合电容!

网友:
小白进来学习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