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20独显能改集显吗

楼主(2016-07-14):
外显正常,内显白屏,换了个屏能上屏,花花的,应该是独显坏了,这台是双显卡的,拆了独显的,会自动切到独显吗

网友:
可以拆了独显,但从现象看不一定是独显问题。

网友:
具体试下

网友:
楼上的可以试下  反正没损失

网友:
怎么改呢 有那位同行赐教

网友:
inter的可以改集显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