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苹果电脑的怪问题 关机后 不触发

楼主(2016-07-14):
1.不插电池,光用充电器,插上自动开机,一切正常,系统正常关机后,再开就不触发了。

2.光用电池,插上电池不会自动触发,但按开关就会正常开机,一切正常,系统正常关机后,再开也不触发了。

3关机状态下,电池可以正常充电。

网友:
IO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应该是IO 问题

网友:
谢谢明天我换一个试下

网友:
重写BIOS  不行就是EC   EC内置了程序

网友:
这是什么问题啊 这么乱啊

网友:
和EC有毛线的关系 不装电池是自动上电

网友:
苹果没有电池有的会自动触发的貌似

网友:
按不开机查,看ec有没发出开机信号来判断是ec问题还是桥问题

网友:
有无进水,SMC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
换个EC 试试

网友:
关机后不触发,按不触发维修,看不触发时那些信号没有

网友:
按照上电时序来查不 要上来就干SMC    ,机器是不是进水了,看下

网友:
这机子应该进过水

网友:
修下EC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