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 时好,时不触发

楼主(2016-07-14):
当待机0.02时,接口灯亮,可以正常亮机,有时待机0,接口灯不亮,不能触发,,

网友:
g4遇到过15v升压时有时无的

网友:
也遇到一台 还没修改好呢

网友:
重点查下适配器检测线路

网友:
查AC_in信号,查一下充电芯片的供电脚,不正常的时候是几v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修好了,原来是键盘问题,换了一个键盘就好了,晕哦,整了好久了,还以为主板不稳定啦!

网友:
看一下64脚的电压

网友:
好多都是键盘引起的不触发

网友:
应该是短路了 外设排除下 我上次一装机就不开 最后是USB接口的问题

网友:
遇到过  没修好

网友:
这个不好修,莫名奇妙

网友:
小弟来膜拜大神来了,天天看论坛,好多都听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