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40掉电

楼主(2016-07-14):
  现在手上有一台e440  开机到Windows正在启动那正要进系统就掉电  ,掉电自动有重启了  就这样反反复复,有谁遇到过啊  怎么解决啊

网友A:
是windows画面重启害死一开始进就重启

网友B:
这种故障不描述清楚,没法帮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windows画面重启害死一开始进就重启

windows画面

网友:
程序排除了就是桥了,这个桥是通病了。必须得拔下来。

网友:
先刷BIOS 后南桥

网友:
虽然桥是爱出问题的故障点 还是排查下供电和BIOS

网友:
呃。。我想说bios硬盘模式改了么

网友:
解决了吗   我的也是进系统不认适配器

网友:
重装下系统试试,真有可能是系统问题,我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故障不描述清楚,没法帮你的

修好了都 南桥问题

网友:
黑胶南桥,不错,说明你干黑胶还是有一套

网友:
楼主最后还是换桥好的是吧?

网友(2016-08-16):
是换的还是加焊的

网友:
这样也说的太笼统了吧 先仔细检查有无进水 发霉腐蚀之类的

网友:
供电有问题吧啊

网友:
我也有一题开机30秒掉电   桥bios 显卡都换过

网友:
还是一样没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