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5LP屏蔽板载内存

楼主(2016-07-14):
机器摔了,板载内存短路。拆掉不短了,想外加内存,可是怎么屏蔽板载内存了,不然不能亮机

网友:
这个得有资料

网友:
没遇到到过
要不把板载坏的全催下看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
短路的屏蔽不了吧 要把供电断开吧

网友:
找点位找下DIMM_SELL等 pcb_id等信号 组合设置内存选择

网友:
这机器有点位。。屏蔽不难

网友:
这个有一点麻烦哟。我有一台。也是觉得内存有问题。但是不知道怎么屏蔽

网友:
摔的怎么弄短路了

网友:
有点位的话,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
这个 就要找师傅了

网友:
高手指点一下,最好配图片解释,非常感谢

网友:
已经改成功了

网友:
兄弟怎么改的 能教一下吗

网友:
看看南桥后面能不能找到这种布局的几个电阻

网友:
我不懂什么意思

网友:
楼主贡献一下资料嘛 给你加分哦

网友A:
改动两个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2016-08-19):
引用 网友A:
改动两个电阻就可以了

怎么改啊?              】

网友:
楼主改好了,发个图片看看啊。

网友(2018-04-08):
这个机子确实不知道怎么解决,以后有人解决了麻烦发个贴子。

网友:
好技术 我怎么没这么好的远气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