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880GM-D2H显示后自动重启

楼主(2016-07-14):
主板可以点亮就是一点亮过个几秒钟就重启了,反反复复!以为是电源管理芯片的EN的分压电阻的问题(映泰B75金刚版也是显示后重启,换了电源管理芯片的EN脚的分压电阻好的),可是这片就没有分压电阻,量了ISL6324A的24脚EN是5V,就给他加了分压电阻上去--电压为2V了可是故障还是一样!转向BIOS--刷个BISO,故障不变!在重启的时候量M BIOS的第一脚电压会跳变,B BIOS不会!把M BIOS去掉,B BIOS移上去故障还是不变!!!南桥也加热过!求解啊,各位大神!!!谢谢啦!!!

网友:
刚才又加热了北桥故障还是一样!!!

网友:
这种会重启的故障会南桥可能性大还是北桥啊?(内存CPU都换过)谢谢!!!

网友:
大家快来帮帮忙啊,谢谢大家!!!

网友:
为了答谢大家,特此把原板BIOS传上来:

GA-880GM-D2H REV1.4.zip

网友A:
为啥把字放的这么大,看着好难受,我这个板子的问题也比较奇怪到现在还没有结局,希望大神们能帮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把字放的这么大,看着好难受,我这个板子的问题也比较奇怪到现在还没有结局,希望大神们能帮忙

字放大好看得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把字放的这么大,看着好难受,我这个板子的问题也比较奇怪到现在还没有结局,希望大神们能帮忙

大神,求解啊!!!谢谢啦!

网友B:
学习了 路过 要点分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 路过 要点分哈

快帮帮忙啊!

网友:
声卡和网卡都拆过,故障不变!

网友:
怎么就没人帮忙解答啊?大神维友们!版主们快快来啊,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