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多开几次才能开机

楼主(2016-07-14):
联想G475多开几次才能开机   不开机的时候上电到0.3A左右  多开几次才能开起来  只要开机亮一次后面反复开机都能开起来  但是放上十几分钟以后 又不行了   这个问题刷BIOS能解决吗?

网友:
    你这是缺电压啊

网友:
我的机器只能上到0.9,我这个应该是bios的问题

网友:
要刷一下才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