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___________ASUS A550 电流1.3不亮之暗屏维修

楼主(2016-07-14):
接一客户的机器  客户说是自己拆机后就不亮了
通电按开关 电流到1.3不亮机
测供电 复位都正常  示波器看到以跑码
只不过是一闪而过的码
论坛下个BIOS刷上去
再触发电流上去了 屏还是不亮
仔细一看 原来是亮了  只不过没有背光
查屏接口发现 背光开启和亮度调节都没

找到控制芯片RTD2136查芯片供电 开启都正常

料板上找一RTD2136芯片更换 故障修复

网友A:
就喜欢这样的客户自己捣鼓机子,弄坏了来送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喜欢这样的客户自己捣鼓机子,弄坏了来送钱

说得就是  哈哈  他不弄还不知道啥时候坏呢

网友C:
这焊工不错,这是显示转换芯片吗

网友D:
这是什么芯片 这两个信号一般都是ec或者桥控制的啊

网友:
这是什么IC

网友:
这不是声卡芯片吗

网友:
而且这种机子还好收钱

网友E:
他又是带电搞屏线烧了这个芯片

网友:
请问这是独显的吗

网友:
应该是带电操作或静电烧的芯片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维修经验

网友:
6666 简洁快速

网友:
这个RTD2136很爱坏

网友F:
前天也碰到个客户乱改BIOS后不亮机了。我就悄悄的刷了个,收钱走人。。。欢迎再来。哈哈。

网友:
转换芯片的问题

网友:
这样的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前天也碰到个客户乱改BIOS后不亮机了。我就悄悄的刷了个,收钱走人。。。欢迎再来。哈哈。

爽   擦  我咋见不到呢

网友:
修的快速   明了

网友:
我也喜欢 特别自己清理风扇的

网友:
修的好快啊,焊工也厲害

网友:
这两个信号一般都是ec或者桥控制的

网友:
值得学习啊。楼主好棒

网友:
你也算是捡到钱了

网友G:
通病了,这种客户自己换屏的,换一个烧一个,稳稳的

网友:
好经验,先收藏。加分支持,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焊工不错,这是显示转换芯片吗

恩  是的   产生背光 亮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什么芯片 这两个信号一般都是ec或者桥控制的啊

显示转换芯片啦

网友:
还是你是明白人呐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他又是带电搞屏线烧了这个芯片

就喜欢他带电搞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前天也碰到个客户乱改BIOS后不亮机了。我就悄悄的刷了个,收钱走人。。。欢迎再来。哈哈。

还是你的功夫做得到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通病了,这种客户自己换屏的,换一个烧一个,稳稳的

是啊  这么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喜欢这样的客户自己捣鼓机子,弄坏了来送钱

哈哈 我也喜欢 能报上价

网友:
谢谢,楼主技术很过硬,关系更过硬啊,小弟佩服

网友:
lvds数模转换?

网友H:
自己带电除灰搞坏的吧,这样的用户我也喜欢

网友:
我擦版主直接秒了

网友I:
这种问题直接飞线不行吗?  飞线简单啊

网友J:
有图纸才能修,没分就没图纸,没图纸就修不了,修不了就没钱,没钱就没分

网友:
楼主牛啊 没几下就搞好了

网友:
接口芯片爱坏

网友:
还好··这个还算简单了··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运气不错,这样机子也有好多不好修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析经验  暂时还没碰到这种情况 先收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有图纸才能修,没分就没图纸,没图纸就修不了,修不了就没钱,没钱就没分

还是你分析的透彻

网友:
引用 网友H:
自己带电除灰搞坏的吧,这样的用户我也喜欢

我们大家都喜欢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种问题直接飞线不行吗?  飞线简单啊

能完整修好尽量完整修好  实在没办法的时候 才飞线 我是这样的

网友K:
这类故障你们收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类故障你们收多少钱

同行的收不了多少钱

网友L:
检查屏线 换屏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L:
检查屏线 换屏试一下

我都修好了啊   检查啥屏线  换啥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得就是  哈哈  他不弄还不知道啥时候坏呢

楼主,你把大家的心声都说出来了,实在人呐!

网友M:
引用 网友B:
恩  是的   产生背光 亮度的

楼主,这个芯片是控制显示屏的背光开启和亮度调节的吗?像这种芯片是不是在供电和开启信号都正常的情况下如果不正常输出就完全判定是该芯片损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主,这个芯片是控制显示屏的背光开启和亮度调节的吗?像这种芯片是不是在供电和开启信号都正常的情况下 ...

都正常 无输出也不能完全说芯片坏啊    输出的后级有短路的话 也不能怪芯片啊

网友:
带电拆机拆坏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