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 绿屏,外接正常。

楼主(2016-07-15):
接到一个联想 g460的机器。  熟客来的,说是花屏,扔这里就走了。 接到机器,开机,显示确实不正常,整体颜色偏绿,就像屏的 信号线 断了那种感觉。
  第一眼的感觉就是屏坏了吧。   要不就是线。   拔掉屏线直接外接,显示正常。 更加确信了,  但是熟客也是搞电脑的应该不会不知道换屏, 难道是线?   不管什么说,线拆把。 果然屏接口那里是拆过的。那肯定不会是平的问题了,找了测试屏, 果然不是屏问题。    那找线把。 这个线比较常见。 什么   g460  g465 z460 z465 g460e  全一样的, 找了个 z465 amd款的,拆了线。  。。。    心想,这下搞定了吧。
  结果还是一样的。完全一样,
   慢慢看主板吧。外接正常啊。屏显示不正常啊。 可能是显卡吧,最简单的,用风枪吹,吹了几次,完全一样,不敢确定和排除啊。。  只有慢慢查,主板成色还可以,没有腐蚀断线,,用万用表亮屏线接口阻值。有阻值感觉不对。,,看了下这个是直通显卡的。  显卡是 n11m-gs-a3. 这个是英伟达的显卡。   感觉后期的nv卡 很少坏。。 当然除了 Y450上的 gt240M
  一样的显卡没有。  找到个料拌。   n11m-ge-s  感觉外观一样。 查了下论坛。果然通用啊。
  换了显卡,  果然OK 。

网友:
楼主运气好,居然是显卡坏了

网友:
显卡坏了   这个机器走歪路了

网友:
这是最坏的结果  做桥麻烦 一般都是屏线断

网友:
没遇到过,先收藏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的坏的不是很多

网友:
换显卡的多收一点

网友:
这机器显卡坏的比较少的

网友:
这种问题居然是显卡坏了

网友:
换显卡前应该先加焊一下啊,看你这情况有可能是虚焊导致的没阻值

网友:
遇到过几次这样的情况

网友:
原来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这也能代换嘛 ,学了一招

网友:
显卡有双路输出,一路内接,一路外接。外接OK,并不能代表内置OK的

网友:
没短的话可以重植下

网友:
竟然是显卡坏了,很少见的 啊,学习了

网友:
花屏,一般第一个想到显卡。。

网友:
我自己用的就是G460曾经拿来练手导致红屏,显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