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31M-ES2C不跑码复位灯有节奏闪烁修复一例

楼主(2016-07-15):
技嘉G31M-ES2C主板,最先是正常的 用集成显卡。手痒给客户加了个显卡,结果N久都不亮屏, 换了个显卡也是不亮。 插回集显不亮, 我晕菜了。 插跑码卡不跑码复位灯有节奏规律的闪, 感觉要么是CPU坏了, 换了个CPU还是一样。于是断定是CPU供电异常,万用表把CPU 内存  NB SB电压都测了一遍都正常。 陷入僵局, 咨询论坛的,说南桥虚焊的也有,说BIOS坏的也有, 想想上一秒还好,下一秒就挂了,还好我偏偏从简单入手, 拆掉打印口旁边的RS232的芯片,正常跑码,修复。 这个232串口芯片也算技嘉主板的通病了。上图,提取BIOS文件一份, 供大家参考。 修主板 要从容易到困难,别动不动去搞南北桥。这样修出来的板子才会质量嘎嘎的。

网友A:
维修当中挑选简单 选择重点,少走弯路啊

网友B:
你也是倒霉,还好修理好了,要不赔主板就麻烦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也是倒霉,还好修理好了,要不赔主板就麻烦了

说倒霉我更倒霉,熟人叫我帮忙,仅仅把主机箱侧放了下,就不跑码了

网友:
75232,取掉就好了

网友:
还好亮了   这个外设 老是坏无语

网友:
COM芯片出问题不跑码,修到很多了。

网友:
COM接口的芯片坏导致IO不正常,所以不跑码

网友D:
这个芯片问题,应该和显卡无啥关系。

网友E:
这个芯片怎么会坏的呢?幸好楼主是维修高手

网友:
楼主的运气也是没谁了

网友:
这一直都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当中挑选简单 选择重点,少走弯路啊

是的  找通病开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也是倒霉,还好修理好了,要不赔主板就麻烦了

G31也不贵, 就是怕他非得要一样的, 我天天在忙,哪里有时间找一样的板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说倒霉我更倒霉,熟人叫我帮忙,仅仅把主机箱侧放了下,就不跑码了

你那种应该不是一线板子,故障率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芯片问题,应该和显卡无啥关系。

可能上显卡 技嘉的板子多复位了几次,把这个IC闪出毛病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芯片怎么会坏的呢?幸好楼主是维修高手

被IO的复位信号闪坏的, 或者插入显卡的冲击电流

网友:
是的, 有的情况确实拆了它也不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那种应该不是一线板子,故障率多

看不到型号,但猜测是其他地方走私的吧,因为安全符号是加拿大的,事后在淘宝一搜索仅一家。就那一家都没有具体厂家以及型号,只从样子像。当时的确没有拔电源,干什么呢,是帮对方把前置的u口换个接口,这个轮谁都不该出错吧。就算前置u口面板全短路,也不会来个不跑码的问题,况且第一次不跑码,都把那个u口拔了。

网友:
身体状况己经不好了,看来被你折腾下闪了腰,呵呵,这是我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