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开机无限重启思路

楼主(2016-07-15):
刚上岗,没修几片板的小白,这几天碰到好几片,6系列GA板:开机触发,3--5秒,风扇停转,又自动开机,停转,反复循环…。测量各大电压也是随着反复变化。该怎么下手,具体来说,是哪部分的故障,求大神,多多指点!
重启

网友:
先刷BIOS看

网友:
ga的通病,先刷bios ,再修

网友:
先查供电/时钟/复位/,都有了就刷bios

网友:
实地教材63页、主板保护循环掉电处理方法:1、确认rtcrst是否为低。 2、H61以上刷写BIOS 3、PRWBTN电压是否正常........兄弟再看看书吧

网友:
网页卡了、回了重复内容。抱歉

网友:
一般是cpu供电异常导致的

网友:
自己多练练 多实践 有些问题 发出来也别人也帮不了你

网友:
一般缺电压就会自动掉电开机重启

网友:
H61的板 这样故障的 先刷个BIOS看下 不行的话 再测各大供电 有没有不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