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献DELL 5439 2个BIOS 板号DAJW8CMB8E1 REV:e

楼主(2016-07-15):
哎,为了修个笔记本真的累,没图纸,没BIOS。。实在没法,自己花钱卖了2个BIOS都奉献了吧。。
第一个,快速亮机合成BIOS,目前正在使用绝对OK

网友:
5439现在机器是修好了。但是有暗病啊。没图纸,没法下手了。
具体表现在开机后一切正常,但是不能待机睡眠,如待机睡眠80%无法唤醒,屏幕有微弱光一闪一闪。强启后无法点亮。电流跳变2次后再0.55不动。接屏幕不亮。。。。。奇怪的是放置一天时间后再开机就可以点亮。点亮后CPU 显卡一切正常。如此循环。。。问题是很小。但是不知道如何下手,老鸟出出主意。我QQ70189614.有重谢

网友A:
我的是不显示修好了,检测不到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不显示修好了,检测不到电池

电池检测到的。亮机后不加电池警报。现在重启充电都没问题。就是无法待机,待机后几乎唤不醒。。手上没图纸。不知道从哪里下手。我的下载分还是负的。。本论坛应该有图纸吧

网友B:
我的只能上到0.9不显示,不知道是不是bios的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只能上到0.9不显示,不知道是不是bios的问题呀

掉电伐?上0.9应该是第一次跳变,如掉电的话,可能是BIOS问题。
菜鸟回答,别放心上。

网友:
B IOS说的很明确 加分

网友:
下载试试 不过先谢谢楼主

网友:
这个是真的 可算找到一个

网友(2016-08-28):
我开机一亮就掉电,刷你的状况一样!不知道哪里问题

网友(2017-07-18):
亲测到最后出错,应该是坏的,没有办法用

网友:
这个不知道行不行,下来几个不行,

网友:
第一个刷完一切正常,         刷的第二个,刷完之后开机狂转,按fn+x搞定,就是开机速度比较慢。

网友(2017-10-11):
8m的有吗,你这个不行啊,,,,,,,

网友(2018-04-10):
确实好用,机器秒开,对于过内存掉电的几乎是秒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