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F-G6-MX 2.7B 不开机到点亮的修复过程

楼主(2016-07-15):
客户一片七彩虹CF-G6-Mx 主板拿回来了,没事就修修看。故障现象:触发后风扇转一下就停。
维修经过:很明显这是有短路保护的现象,拔掉cpu供电芯片在触发就可以,确定是cpu供电引起的保护现象。测试发现是cpu供电的上管和下管击穿了。于是料板上拆了4个MOS管装到板子上。开机触发可以触发了,在线测试板子上面的内存供电 桥供电 1.8V电压也没有 cpu供电都没有;测试各供电mos管的对地值也正常。那只有测量供电芯片的条件,发下U8 和UV3 和电阻R393 RV45 相连的脚对地1,U8 和Uv3 分别是Up1541t Rt1820A,迅雷里面搜索了下看到有的说可以用up6103S代换,在料板上找到两个up6103AS,两个全部换上去。还有电阻R393 RV45 这两个2.2欧的电阻也不导通也换掉了。开机触发在测电压出了cpu 供电的电压 1.5V 1V 1.8V都出来了。现在就是没出cpu供电。cpu 供电芯片是UP6203A。在线测试了6脚电压1.05v 20 21脚电压12V 22脚电压5v,14脚电压1.8V,基本上条件都满足。但是不出cpu供电;于是淘宝上定了2片6203A。cpu供电芯片一到货,马上换上去。开机触发还是没有cpu供电,突然发现4脚的boot1的自举电容有火光,马上断电测量这个电容和15脚的boot2自举电容发下4脚的自举电容有问题,于是料板上拆了一个安装上去。开机触发,cpu供电是1.05v,断电安装上cpu和内存,触发可以点亮。关机装上硬盘键盘开机一会儿又断电了和刚开始一样,见鬼了。测量发现,cpu供电上管又挂了。又换了2个上去还是一样又烧了,不死心又换了2个还是烧。烧上管一般是自举电容和相位脚断线,可是测量并没有。拆掉上管后触发,发现6脚电压只有0.22v 对地58,还有两个下管G级电压有12V,上管G级0v。二话不说,又换了个cpu供电芯片,测试6脚的对地现在是580左右,触发了下,cpu供电出来了。安装好cpu和硬盘内存通电测试机器,发下USB接口不能用,这个板子毛病真多;测量发现有一个USB接口的数字对地只有18,还有板子的前置USB接口有2个也是18,测量发现都进入一个6脚小芯片。料板上拆了3个,安装上去,测试对地恢复到600多。再次测试能识别USB,一切正常。正常了后测量cpu供电上管G级电压和下管G级电压和为12V,并且上管G级对地都一样为1100多,不正常测试的时候两个上管G级对地一个为1300-1400多,一个为1100多,两个下管G 级对地一直都一样。

网友:
没图纸,没分段,感觉看着好乱。最后建议楼主以后能对维修分析总结,这样坛友以后对同板发生此故障也能快速秒杀

网友:
换了这么多场管

网友:
这个板子没有图纸的

网友:
这个板子 坏的东西有点多

网友:
这板子还真是一波三折啊   楼主的耐心也是够好的了

网友:
坏这么多东西,估计是雷击板。还有楼主有备无患,淘了两片PWM芯片,哈哈,有点耐心啊,连续几次烧MOS也不放弃

网友:
发现h61CPU那边短路 U一般都会挂

网友:
很详细,值得学习

网友:
一个个换来试呀

网友:
楼主耐心啊     一般我的话就换板子了

网友:
看的让我感觉好凌乱

网友:
楼主描述完,也应写个总结,大家好学点教训和经验。而不是看完一篇流水帐,自己去猜想。

网友:
加上图片讲解更佳

网友:
我就想知道楼主最后有收了多少钱?

网友(2016-08-14):
RT8120A这个你也细查一下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