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开机报USB电流过大,15S关机

楼主(2016-07-15):
华硕p8H61-M 开机报USB电流过大,15S关机
USB Device Over Current Status Detected!!
System Will Shut Down After 15 SEConds.
求大神围观,解决!谢谢

网友:
坛了上,一搜一大把,楼主确定不是来骗分的?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74028-1-1.html

网友:
这不是有通病解决方案的

网友:
15秒关机一般都是USB供电反馈分压电阻坏

网友:
usboc#问题 一般

网友:
usboc#过流检测出问题了

网友:
这种问题就不要发出来了

网友:
usb、oc过流保护,

网友:
USB OC#分压电阻 的问题 啊   这个故障的解决方法 以经很成熟啦   你没搜一下吗

网友:
华硕经典15秒关机822  472

网友:
USB过流检测出了问题,有点位图就不难修

网友(2017-05-14):
超电流  或USB 针短接了

网友:
ASUS主板的特性了,常遇到这问题的

网友:
检测电阻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