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影HD6850精镭版显卡维修求助!

楼主(2016-07-15):
50元买了块显卡,目测修过可点亮进系统装驱动黑屏,当时没多想确定核心问题上BGA加焊结果一样没变化,多加些焊剂再次调高温度加焊依旧没成功,仔细看了看板上以前掉过件,就A11脚处好像缺了些东西,网上实在找不到清晰的图片不知少了些什么,只知道这脚是复位信号不知道这里缺东西会不会引起这样的故障?

网友A:
上图!就这一小部分

网友:
我个人认为也有这个可能的

网友B:
这样的卡  还掉件   50块钱买 ?  是不是太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图!就这一小部分

我个人认为GPU的可能性很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卡  还掉件   50块钱买 ?  是不是太亏了

散热器不错,当时就想着可能是核心脱焊,结果加焊后也不行,价再低人家也不卖了!

网友C:
那只是个门芯片,复位用的,A卡都有这个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只是个门芯片,复位用的,A卡都有这个芯片

缺少了不影响吗?

网友D:
这个先大组织‘二极管

网友:
芯片有问题,没得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先大组织‘二极管

量哪里的二极管?

网友:
显卡已挂闲鱼卖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