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0内屏不显示

楼主(2016-07-15):
X550内屏不显示 ,外接有显 客户说拆出来换内存后装好才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这个情况一般不可能吧 联想有款没系统会这样

网友:
看看有没有别的问题客户的话不能全信啊

网友:
顾客有时候会骗人

网友:
屏幕接触不良

网友:
这款华硕机器通病,暗屏。

网友:
仔细看看是不是屏暗的

网友:
有时候按照你的自己的思路维修就好 客户说的仅供参考

网友:
有些客户的话不能相信的  上次遇到个独显的机器  显卡都被拆了 偏还说用了段时间 最近才坏   最后才说实话

网友:
外接花屏的话,内接就不会显示,你也可以换一个屏试试看了

网友:
查出来是LCDV++ 只有2V  应该不正常吧

网友:
机器没有修好 给客户换板子了,谢谢大家

网友:
x550dp还是x550cc

网友:
x550dp 通病是暗屏。x550cc 是屏线接口容易拆装的时候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