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10P开机掉电重启

楼主(2016-07-15):
我的开机开机掉电,刷过之后好个几天又不行了,再刷又可以撑几天,bios芯片也换了还是一样折腾死了,有谁遇到过支个招

网友:
板号是NM-A031,亮的时候一切都正常,CPU背面也加了几个电容还是一样,

网友:
修好了说一下学习学习

网友:
期待结果呀,ING

网友:
是不是BIOS旁边的 原件有坏了  换的时候加热下就好了

网友:
刷完bios后 加密一下试试

网友:
这种掉bios  一般都是BIOS 程序不对  就这样

网友:
还得刷啊!!!

网友:
关键是刷过之后好个两天就又坏了,bios芯片也换了,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