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分析一下 长城-ATX300-P4-PFC电路图 16脚过流保护原理,欢迎探讨,寻求真理

楼主(2016-07-15):
我相信大家手上都有图了,就是想问16脚的到底从那里取样?
电路图看好像是取自辅助电源,
然后辅助电源连着一个二极管到12v输出(D39),也就是电源正常启动后,
由12v代替辅助电源为PWMIC与驱动管C级电压与B级电流
请问他的过流保护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A:
楼主不配图,不知所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配图,不知所云.................

现在主要是高手都不修电源了
所以也就没人来回答了

这个估计得请 @雷动九天 来给新手解释下了

网友:
这个图里TL494的16脚不仅仅是过流保护的。过压保护也是通过这一引脚来实现,具体的情况要达到保护的目的还需要LM339来配合。
过压保护主要是R62,R57,R56,R58,R59。关键点是主变压器次级整流出的电压能直接反映出输入电压的高低,通过R62降压后使用。
过流保护则是与推动变压器,D32,C44,R58,R59相关。推动变压器里有一个电流反馈绕组,开关管的工作电流都要流过电流反馈绕组。同样的,也会在推动变压器初级感应出相应的电压。电路中利用D32对推动变压器所感应出的电压进行整流滤波后使用。
R58与R59组成电阻分压电路,用于设定保护动作点。
无论是过流或是过压,通过取样后的电压送进TL494 16脚进行放大后,当达到电路设定的起控点之后都会令到输出电压降低,此时由LM339对输出电压作出欠压判定并锁定TL494,关断输出。
长城这个电路图里面大致的情况就是这样了。不同的电源设计不同保护原理也不一样,自己能分析才是正道。

网友:
是呀!有时电源带不动负载,可能与此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