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55V4C 不触发

楼主(2016-07-15):
三星355V4C 不触 EC的条件,和桥的条件都查了还是不触发。。
不触发
三星

网友:
bios条件呢?

网友:
开机条件呢???量了么

网友:
条件都正常吗

网友:
条件都正常就换南桥

网友:
你查了满足什么条件呢,首要开机满足条件至少要保护隔离电路正常,待机要有3V5V,然后测所以电感对地阻值是否正常确定没有短路的情况,手触摸IO和南桥是否发热,然后再查EC是否有工作电压,是否发出处罚信号。新版开机一般南桥不参与了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