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N68卡代码 解决

楼主(2016-07-15):
HP品牌机   M2N68-LA REV:6.01

开机卡20代码,可以关机,刷BIOS无果,点晶振正常亮机,更换晶振OK!  大神勿喷,下次遇到你们可以试试!

这个机器应该是通病,之前修一个版本是5.00的也是这个问题。

BIOS就不上传了,论坛那么多

网友:
看来是通病了

网友:
应该是通病…

网友:
华硕的是有这个通病的   我也修过 具体型号忘了

网友:
晶振的问题?32.768吗

网友A:
点晶振是啥么意思啊,,求楼主告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晶振是啥么意思啊,,求楼主告知

应该短接,睇图

网友:
卡代码这个一步步来都是要搞的 这个是大众通病

网友:
这个有时候换了也不行,,,,试过很多了。谐振电容换了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晶振是啥么意思啊,,求楼主告知

他是镊子去碰晶振

网友:
只要细心,楼主总能修好

网友:
最好+焊下桥,不容易返修

网友:
哥们,基地都教过,手摸晶振开机的经验,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