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4个简单维修案例。。。帮助刚入行的朋友。。

楼主(2016-07-15):
SY-16H-L
故障;不跑码,按开关风扇转很久都不掉电,上电测量内存1.5 桥1V VCCSA 0.9 总线1V CPU1.1V 时钟A13 A14 0.38V PIC-E A11平台复位3.3V正常 本来想刷个BIOS的 后来顺手测量一下集显供电0.45也正常 证明主板都跑过内存到集显了 想到之前维修不跑马,导致不跑马的主板有很多都是拆掉串口芯片就好的,把串口拆掉显示。。

华硕P8B75-V

故障;全板无复位,测量内存 1.5 桥 1.2 1.0 VCCPL 1.8 VCCSA 0.9 总线1.05 CPU 1.1 时钟A13 A14 0.38 B16 1.7 维修全板无复位主板如果供电全部正常的一般问题都是出现在CPU电源管理芯片发出的PG转换电路出问题导致南桥收不到VRMPWRGD这个信号很少是IO发个的PWROK出问题,直接拆掉中间那个三极管,开机显示。。

华硕P5KPL-AM SE

故障;全板无复位,测量内存供电0.46V不正常 测量芯片1-5-7脚正常,直接换芯片开机显示。

七彩红 C.A58T全固态V17

故障;上电保护,一开始走了点不归路,这个没有插槽可以插诊断卡,上电触发没反应,在哪里搞了10多分钟的触发电路维修,发现全部都是正常的,后来插上风扇,看到风扇有小动作动了一下,我再点开关就没有反应了,这个时候我才发现是CPU供电12V出了问题,拆掉小四口可以触发,一个表笔接小四口,一个表笔去点MOS上管的G极,发现有一个上管的G极是通的,换掉那个击穿的MOS后,上电开机。

 会员1971262元2023-1-29 11:26
 会员6651032元2022-11-11 16:49

网友:
谢谢 坐下笔记 都是经验

网友:
发贴不容易,加2分。

网友:
功底深厚,思路清晰

网友A:
一会的功夫 秒了不少啊

网友B:
有图而且有理有据,修得不错,功底不凡。

网友C:
就喜欢看这样的帖子,爽

网友:
感谢感谢,学到东西了。

网友:
有图而且有理有据,修得不错,功底不凡

网友:
功底很深厚,值得学习

网友D:
楼主修 板思路很清晰,一看就是基础学的不错。居然不要一图纸秒了这么多板

网友E:
前面三个还行,最后这个烧管子的,怕返修啊!!*脏话*,现在碰到CPU供电短路我都怕,换完管子有的能用一个月,有的能用一星期,我是服 了,芯片换了有时候都不行

网友:
发这样的帖子的人多是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会的功夫 秒了不少啊

一个晚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图而且有理有据,修得不错,功底不凡。

发图是为了看起来比较用于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喜欢看这样的帖子,爽

哦哦 我有空以后都会发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修 板思路很清晰,一看就是基础学的不错。居然不要一图纸秒了这么多板

学维修理论很重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前面三个还行,最后这个烧管子的,怕返修啊!!*脏话*,现在碰到CPU供电短路我都怕,换完管子有的能用一个 ...

看运气吧,不行的 芯片一起换就稳定了

网友:
烧上管的估计会返修

网友:
看的是很舒服,消化起来有点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