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40键盘不能用,乱码,已经换新键盘,还是不行

楼主(2016-07-15):
DELL   1440键盘不能用,乱码,已经换新键盘,还是不行,求维修思路!万分感谢!!1

网友:
这问题百度去现成的。

网友:
键盘接口旁边的排容拆了吗?

网友:
BIOS 遇到过一次

网友:
量地址线。到ec的。去电容

网友:
按百度说的是键盘驱动没装好  重新去官网下载驱动

网友:
查EC到键盘接口的线路,可能是板层短路也有可能的

网友:
键盘到主板上面有个芯片,在C壳上 很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