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411掉件了看看这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6-07-15):
dell m411版号是dar02mb38d0 开机大短路 拆机发现上家维修拆了个芯片 是电源管理芯片 有点坑啊

图片左下角 找个图纸标的是rt8209a

可是淘宝图片是这样的 引脚排列不一样主板的是4乘4的 淘宝显示引脚是14的

网友:
这个电压还要给桥的 桥都有可能烧了报价低的话没必要修了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拆了再上电不用修了吧

网友:
内存供电吧  RT8209g

网友:
后级已经烧了。。

网友:
给个芯片引脚图啊

网友:
已经找到了型号是rt8209a

网友:
直接找个换上  还有管子

网友:
内存烧了没

网友:
芯片都被上家拆了  结果  你有上了电   结果已经很明显了

网友:
量下后级 和桥 短路的话 报价高点还是可以做的 低的话没必要 很麻烦的

网友:
换板吧,后面还不知道烧了多少零件

网友:
拆了芯片,让你拿到机器直接插电源去烧

网友:
小白进来学习经验

网友:
上电之前不看看外观?

网友:
找个图纸来应该好找

网友:
二修机子  难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