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版iPhone6触摸失灵,巴拉拉能量,故障消失!

楼主(2016-07-15):
美版iPhone6触摸失灵,巴拉拉能量,故障消失!

  【型号】:美版iPhone6

  【故障现象】:接修美国客户发来的一台苹果六手机,摔过盖板玻璃已碎了,客户描述触摸不能使用,用好的屏换上去测试,故障还是一样。

图1 美版iPhone6触摸失灵维修一例

  【维修过程】:拆掉原机屏,更换好的屏测试,证实触摸确实无法使用,说明问题出在主板上,拆出主板进行检修。

图2 美版iPhone6触摸失灵维修一例

  直接检查触摸电路,打黑触摸与白触摸耦合电容的值并未发现异常。量测到触摸的I2C总线的时候发现I2C时钟的值对地只有几十,正常应该是三百多,而且时钟与数据值应该为一样,对地值低一般都是短路,线路上会导致短路的只有触摸芯片。

图3 美版iPhone6触摸失灵维修一例

图4 美版iPhone6触摸失灵维修一例

  引起触摸不能使用的一般为黑触摸芯片(较容易损坏),所以首先拆掉黑触摸芯片。

图5 美版iPhone6触摸失灵维修一例

  拆掉黑触摸芯片后,打I2C两条总线的值恢复一样,判断黑触摸芯片损坏,直接更换黑触摸芯片,故障修复。

图6 美版iPhone6触摸失灵维修一例

网友:
这过程分析的,,应该还测了很多地方,

网友:
这么快就有海外业务。

网友:
这技术  很牛 还招人吗

网友A:
这芯片一次就焊成功了?

网友:
供电都不用测了,直接换换换

网友:
苹果的手机  芯片好像好容易坏得样子

网友:
只要进水芯片大多都会坏。所以同行一般都是直接换芯片

网友:
楼主分享的内容不错,赞一个!!

网友:
为什么我拆了黑触摸没有显示了

网友:
楼主,我是初学者,看完你的维修方法请教几个问题,打黑触摸与白触摸耦合电容的值是什么意思? 作用是什么?
还有就是 我找的话 按原理图先从 触摸座子开始,打值测供电,然后再往上查IC,你是直接查到总线,这个是有什么依据原理吗? 请教!

网友:
历害的很呀

网友:
看着好简单,实际还是要经过各种测试才发现问题的

网友B:
你拆的是白触摸好不好,一般屏幕不灵光 顶部有白条显示还乱跳都是白触摸的,成6系列的通病了

网友:
学习了,思路非常清晰,向楼主学习!

网友:
你也是高手,楼主。

网友:
楼主好手工。思路很清晰,佩服!

网友:
I2C除了触摸还连到什么芯片求教

网友(2017-09-03):
拆的是白触摸好不好吧

网友:
路过,学习了,楼主真厉害,还没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拆的是白触摸好不好,一般屏幕不灵光 顶部有白条显示还乱跳都是白触摸的,成6系列的通病了

看好了,明明是黑触摸,下面的才是白触摸,也就是主触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芯片一次就焊成功了?

很简单的,就连我这个小白,来实地第二周就考过了。看来层主要来实地进修了

网友:
牛B 那么难修都能修好

网友:
迅维牛。里面的工程师牛。超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拆的是白触摸好不好,一般屏幕不灵光 顶部有白条显示还乱跳都是白触摸的,成6系列的通病了

这不标准黑触摸么。。。。。。。这都能看成白的  修客户机的时候要谨慎啊。。。

网友:
楼主经验可贵,线总线后阻值,不是要先阻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