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时序修机秒杀E430不触发

楼主(2016-07-15):
机型:THINK E430
故障:不触发
测机检查无待机
因检查电路过多省略。。。。。。
后直接按时序修

检查EC 111 PIN为0

再检查其它+3VALW_EC均正常为3.3V
果断飞线到EC111PIN
OK
万事大吉

网友:
按时序一个个来 总能找到问题

网友:
是的,不错。不过有些图纸上不一定会有时序

网友:
进水腐蚀断线了?

网友:
像有些板子,量不出问题的。

网友:
是EC待机没满足吗

网友:
师傅太厉害了

网友:
mainpwron是个什么信号,能解释下吗

网友:
EC111PIN是你图上那个脚位啊。是+EC_AVCC吗?

网友:
受教了,经常没有注意这个11脚的,3.3V

网友:
少一个脚的供电都不行吗

网友:
高手就是捡钱的节奏!...

网友:
慢慢查有耐心

网友:
就是断线了吧

网友:
看图维修才是真理,靠经验的只给修修通病

网友:
怎么会断线 呢

网友:
修不上电的机器还是时序管用啊,呵呵,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断线了。e430还有就是出现过公共点短路,在一个偏角落里面的电容。

网友:
这是进水主板 断线了吗

网友:
怎么会断线呢,进水的吗。跟着时序还是很强的

网友:
高手捡钱了的节奏

网友:
够速度啊 直接解决

网友:
牛逼,运气那么好

网友:
技术棒,占一个

网友:
运气那么好 我的也是没3 5V 但我的EC有待机电压3.3 换过待机芯片换过上下管还是不出待机35V。。修都郁闷了

网友:
这根线能赚到钱,,只是分上少了点,,就饼哥一人加分

网友(2016-08-29):
应该断线吧

网友:
时序 又是时序 !哎 时序是软肋啊 !看来要好好 学学了!

网友:
呵呵,技术真好

网友:
哦 这个 可以的 捡死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