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技嘉主板跑C1卡壳了

楼主(2016-07-15):
一块技嘉GA-78LMT-S2_R1.21 插上诊断卡跑的代码是C1,看过论坛一些帖子 说是SPD236没有3.3V引起的,自己量了下也确实没有3.3V,问题是手上也有快一模一样的主板,打了下SPD236的对地阻值,好板子是200多,坏的板子确是无穷大,查了下电路图,SPD236就连了一个贴片电容, ,拆掉后在打对地阻值还是无穷大,有大神知道什么原因么,SPD236除了连了个贴片电容,周围全都测量过了都没发现跟SPD236有相连元器件,现在就是不理解SPD236对地阻值无穷大到底是什么原因 怎么回事 ,有知道什么原因的大神告知下么 非常迷惑

网友:
spb直连3.3v,逆你量下好板就知道了

网友:
直接连接电源3.3V上面去了!烧断线了!

网友:
断线了,你打打阻值吧

网友:
直接飞atx第一线啊3.3

网友:
时钟芯片查下,最好是换一个试下。

网友:
对啊 断线了我杂没想到了 一点就通了 谢谢大神门啊

网友:
犯什么迷

网友:
有短路拆电容,无穷大一般不是电容问题。

网友A:
无穷大,不就开路了,简单说断线了

网友:
直接从atx拉个3.3v给它估计就能好了

网友:
直接从电源接口飞个3.3V到SPD上面看下

网友:
刷了BISO没有,刷个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无穷大,不就开路了,简单说断线了

嗯 是的 先前一直没往这方面想 一直在想是连的哪个元器件短路了 现在知道了是断线了

网友:
很简单啊,断线了,直接飞个3.3V到236脚就好了

网友:
断了,断了,看你能不能找到

网友:
没有阻值,肯定断线了。、

网友:
无穷大是因为线路被烧断了  所以无穷大 直接飞个3。3过去   既可修复

网友:
飞线过去 橙色3.3

网友:
1、电容断路2、到地线路断路

网友:
SPD断线故障很多

网友:
无穷大呢,就是短线了呗,飞个3.3v电压上去试试

网友:
呵呵,烧断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 是的 先前一直没往这方面想 一直在想是连的哪个元器件短路了 现在知道了是断线了

那就好,现在问题解决了吧

网友:
SPD去的是桥啊!桥虚焊!

网友:
SPD可以直接接3.3V的 加个电阻最好

网友:
楼主不会飞线啊

网友:
直接从ATX橙3.3飞过去就好

网友:
236的3.3V不是由南桥发出的吗,238才是直连3.3V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