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0喇叭没声音帮帮我 亲

楼主(2016-07-15):
本来是不亮的 系统供电断一根线 修好后开机  喇叭没声音 耳机是有的 ,  换了 功放 和音频芯片还是没声音 现在 没办法了  那个 高手 给指点一点。

喇叭是好的

这些都是什么 定义啊    北桥发过来的也有  南桥也有  显卡也有  郁闷了 啊 大哥 给 指点一下 万分感谢了

网友A:
先找个耳机抽插抽插耳机插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找个耳机抽插抽插耳机插口

别开玩笑  修一上午了啊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  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以前有研究过,好像有一个信号叫什么,MENU还是什么的,跟显示器上的主菜单那个英文很像,这个信号是EC发过来的,如果为低,好像是啦叭静音,我也不知道会,给你一个参考吧,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耳机有声音,喇叭无声音,声卡的供电,时钟都正常,查U45功放芯片,16脚供电正常吗,还有19脚,没插耳机应该是是高电平的,然后8,14,4,18输出左右声道,电容C570,571检查一下;还有U65的第13脚,插入耳机应该是高电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