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B305

楼主(2016-07-15):
刚开始使用一切正常 大约半小时后所有USB口都不能用 鼠标指示灯也不亮 拆开查供电5V正常   求助是哪的问题 是不是南桥

网友:
这个机器好像在内存槽附件有个电感,供电容易偏低

网友:
供电一直很正常5.04

网友:
指示灯不亮的话肯定没供电吧。一般只要有供电的话灯就可以亮的。
可以加焊下桥试下

网友:
加焊下试试

网友:
你测电压正常的时候   是在USB能用的时候  还是不能用的时候   不能用的时候有5V  灯就会亮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