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
康佳LED32F3300CE逻辑板故障修复

楼主(2016-07-15):
从一酒店接了三台康佳32寸电视机的活。这酒店还真好玩,全清一色康佳,只不过我接到手的,每个型号都不同。一台没声音,喇叭坏,搞定,一台全屏活动彩条,拆开后,发现屏线都腐蚀了,绝对是屏里面的问题了,不修了。还有一台很奇怪,在酒店开机试的时候,可能是光线比较亮,当时看到的是蓝屏无字符,当时判断是刷个系统,或者主板上的问题。在店里检查就不是这样了,正常开机,有图像,只是很暗,而且他的显示很特别,慢慢的才浮现出来,然后慢慢的消失。

我在很多Q群发图片,很多的结论是屏坏。

我不死心啊,我慢慢的查啊,找啊。把别的电视的主板也换过来试,还好这康佳的主板,都长一个样,也很多型号可以通用吧。

主板换了也不行,查各电压,到处查。

已经是晚上8点多了,饭还没吃,饿了。

饿的时候,突然清醒过来,主板都换过试了,还去测量主板上电压做什么。

立马搞屏线,屏线没问题,测量屏逻辑板上的电压(这个是屏和逻辑板一体的)。

屏上VGH电压为零!为零啊,就是它了。它管屏上液晶体的开启,它没电压,就没开启,对了,就是它了!
立马就测量它的对地阻值,620几,无短路,好!

这时,人已经很累了,饭也没吃,放下吧,吃饭,洗澡。
再来想测量,主要是想知道是升压芯片,还是那一部分过去测试点的元件烧坏。
这时,尽管开着灯管,但是屏逻辑一体机的,看不清那些线路了。
休息吧。

今天早上七点钟,起来再次查看线路,查周边元件。有一个地方有24伏,也有32伏的。测试点连接一个0欧电阻,通的,但上面无电压,然后进了一个穿孔。我大约想了下,有可能是穿孔不通,导致VGH无电压。我就从24伏那里飞一条线到0欧电阻,再次测量对地阻值,确认没短路。这下信心大增。

再次通电,连接上视频盒子,OK了,已经正常。

还好自己没放弃。
本文首发于家电维修社

网友:
这论坛的维护啊,真是不行不行滴,以前发图片还能发,现在发图片,一上传,立马关你帖子,重新再来,还有什么发图片新功能,根本用不上

网友A:
高手,这个网站维护的人估计是二把刀,不是这个打不开就是那个打不开,页面功能来回换,还是越来越糟的那种,吐槽都来不及,各种不兼容,搜索总出错,郁闷啊

网友:
要这么想,本来做硬件维修的,能做这么个论坛就不错了
毕竟术业有专攻

要是把论坛外包别人做成本就上去了,也许学费要涨价哦

网友B:
也就是说你这个贴 子是转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这个网站维护的人估计是二把刀,不是这个打不开就是那个打不开,页面功能来回换,还是越来越糟的那种 ...

最近被ddos攻击了

网友:
这几天论坛经常出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说你这个贴 子是转发的???

报告版主,那边也是我发的,首发那边。
然后回娘家再发一次。

网友:
楼主很执着  我很佩服  不抛弃 不放弃 我有时候也是这样

网友:
我很佩服你,楼主!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报告版主,那边也是我发的,首发那边。
然后回娘家再发一次。

哦    那就不是转发的了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