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00 开机几分钟 屏无信号输入 一直红白绿黑 闪烁几十 ...
G400 开机几分钟 屏无信号输入 一直红白绿黑 闪烁几十秒后关机

楼主(2016-07-15):
G400 开机几分钟 屏无信号输入 一直红白绿黑 闪烁几十秒后关机 内存 CPU 换了。。。BIOS刷了 还不行
OK了。 。。。是1.5V转换管子坏了 U4
cpu

网友:
看屏线,不行就搞显卡,屏进入检测模式一般都是屏线问题

网友:
这个换下屏线试试

网友:
楼主怎么查到的呢

网友:
没遇到过这个问题
、

网友:
多谢分享 以后少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