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M PRO/CM6300提示USB过流掉电修复

楼主(2016-07-15):
P8H61-M PRO/CM6300提示USB过流,主板后置USB接口处的2处分压检测电阻4.7K-8.22K更换后,电压恢复3.22V,OK

网友:
谢谢。这样的情况我也修过

网友:
是不是15秒关机。。。。。。。。

网友A:
这已经是通病了。

网友:
这个就跟南海是中国的一样     多数人都知道了

网友:
华硕经典15秒

网友:
华硕822是顽疾

网友:
好多人都建议这种问题就不要发表了,以免有骗分的嫌疑

网友:
这个就不是排阻了,是2处单个的4.7K和8.22K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已经是通病了。

至少这款主板论坛里15秒关机好像还没有帖子哦,有帖子我也不会无病呻吟。

网友:
15秒关机通病,地球人都知道

网友:
位置在那一块啊?急急急啊

网友:
有图片了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