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m4450 暗屏 已解决方法在17楼

楼主(2016-07-15):
已解决方法在17楼,包括30针led屏接口定义图

RT客户拿来暗屏首先换屏测试,问题一样,

拆开有时候晃动屏线能亮,所以定了条屏线,接近120一条真贵,到货现象一样,测试了好几遍原屏线和新屏线都一样,

确定根屏线和屏没有关系,此板纬创代工,没有图纸,屏线口密,不太敢随意测试怕短路。
开机暗屏下在屏幕上测试,供电19v正常,不亮的情况下只有on和亮度调节两个信号的问题了,(主板上休眠芯片已摘除),
由于没有图纸记不住这两个信号的名称,找不到测试点,这个屏还是30针小led接口,
望指教,小led接口信号测试点,感谢,有图纸更好了,谢谢。
或者有那款主板屏线接口定义差不多的,有图纸可参考的望提示一下。

网友:
随便找个通用的破屏在那个上面找

网友A:
直接量屏那一头的好找得很

网友:
你管他 30PIN  还是40PIN  找条件 啊   19  3.3   5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量屏那一头的好找得很

屏的哪两根脚或者信号名称

网友B:
查34,35PIN看有没有3.3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34,35PIN看有没有3.3

好,非常感谢,检测一下。

网友:
一激动忘了,30针的小口,查不了啊

网友C:
晃动屏线能亮,不就是屏线里面断线 ,把屏线 ,拆开接上不就好了,实在不行可以飞线 ,没必要换屏线哦,

网友:
屏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晃动屏线能亮,不就是屏线里面断线 ,把屏线 ,拆开接上不就好了,实在不行可以飞线 ,没必要换屏线哦,

拆开看了,没有断的

网友C:
你有用手拉下线不,暗屏 19V正常  在查LED PWM  和LED EN   这两个,,

网友:
我怎么感觉是休眠的问题

网友:
开启信号正常吗

网友:
背光开启信号有没

网友:
找块旧屏拆开,量不就行了

网友:
已解决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07316-1-3.html
30针接口定义
实测23脚电压有,22脚led_en电压无。

解决方法:找到22脚对应屏线,切断,然后把屏接口12脚和22脚相连。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有用手拉下线不,暗屏 19V正常  在查LED PWM  和LED EN   这两个,,

实测就是led en无电压

网友:
屏幕供电没有出来

网友:
主板上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