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1281-1版号 大短求助啊

楼主(2016-07-15):
版号是11282-1 接可调大短没烧出来会不会是桥的事
求助
DELL

网友:
把桥换了呀

网友:
烧不出 ,一般是MOS管坏了把,,

网友:
大短路千万不要换桥

网友:
烧 不出来吗

网友:
烧不出来就排查啊一路一路的断开

网友:
大短烧不出来的真不多 耐心仔细点

网友:
不建议换桥 如果是MOS管短了 换上桥还是会烧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