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s2-b3主板问题。

楼主(2016-07-15):
今天接到一块主板。型号ga-h61m-s2-b3。  开始上电转一下就停。  然后BIOS电池放电。  能检到内存,但还是不亮。  风扇转一会也就停了。 测各项电压都正常,主板没有明显外伤。   这板子有通病吗?  求大神指点下。

网友:
BIOS刷刷刷

网友:
看看内存假负载电压正常不

网友:
能检测到内存 建议耍BIOS吧

网友:
刷刷BIOS,测内存工作条件,换内存,换CPU

网友:
刷BIOS  基本上就好了    风扇转转停停  H61主板BIOS坏就是这样的

网友(2016-08-28):
有,都是CPU供电前的电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