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阳.固始新宇电脑医院维修之 asus h61m-k 自动上电 不显示 也不能关机简单维修1例

楼主(2016-07-15):
维修时间:2016.7月维修地点:中国 信阳 固始

维修人员:阿虎
维修天气:小雨淋淋我
故障:自动上电
型号:asus h61m-k
是否二修:是
............................................................................

      接机省略.....修家电的一个同行,拿来一块主板,一看是华硕的,说是自动上电 不显示 也无法关机,我说你修过吗?他说  换了io 不行 ,其他没动,我说你换掉的io拿来了吗?他说拿来了,我和他说 现在的io不是很靠谱 说不定到最后 还要换回去......

     华硕自动上电,一般就那几个问题,开关上啦排阻 pson相连的排阻等等,当然也有io坏的,我修过不少华硕主板  坏io的 确实挺少的,基本要么是断线  要么是排阻问题 呵呵
      打开点位图,装b一下,同行说,还要这玩意啊,我说是啊 你没用过吗?他说 没用过,因为华硕点位图 我电脑里挺多 基本不用去基地在下载了,直接搜索 就搜索到了  然后打开 点位图 看了下....开关上啦的排阻是330 应该不容易坏,继续搜索 pson吧。。。就在io的上面一点 一看也是330 这个好像也不容易坏啊 还是简单测一下吧,拿出来放大镜 仔细观察发现 io上分的排阻 下面有轻微腐蚀,不用放大镜还看不出来,心想就你了,在一块普通主板上找到330 排阻 装上,在开机 一切正常。下面是亮机图,小问题 ,勿喷。

网友:
h61m-k 自动上电 不显示 也不能关机简单维修1例

此贴,没什么技术含量,只为帮助小心白...

网友A:
不是822了   关机不了  除了pson还有其他什么问题导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822了   关机不了  除了pson还有其他什么问题导致?

这个是330 我也是第一次修到330排阻问题 其他很多啊  io坏会导致 slp信号异常也会导致  南桥坏 也会导致 开关 问题也会导致 等等

网友B:
这个小问题被楼主秒杀了。

网友:
这个电阻的另一端是接哪里?点位看不明白。

网友C:
楼主如果排阻没有腐蚀,阻值也正常,这排阻有没有可能导致自动上电?

网友C:
你怎么也发两个一样帖子,难也是提交超时,重新刷新了下?

网友D:
虎子修板越来越6了

网友:
虎 哥 威 武

网友E:
这个修家电的换IO的焊工挺不错,最好还是别当面给他修,不然又多了个竞争对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怎么也发两个一样帖子,难也是提交超时,重新刷新了下?

网络卡了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修家电的换IO的焊工挺不错,最好还是别当面给他修,不然又多了个竞争对手

这是我焊接的 他换的io型号都不对 哎 不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如果排阻没有腐蚀,阻值也正常,这排阻有没有可能导致自动上电?

应该是有可能的吧。如果拉低 了应该会造成IO收到触发信号

网友F:
这330排阻连接的是什么信号呢吗

网友G:
你修得时候  那人当着你的面看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330排阻连接的是什么信号呢吗

应该 是连的触发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小问题被楼主秒杀了。

小问题 当然要秒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虎子修板越来越6了

你过奖了啊

网友:
你也v5兄弟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你修得时候  那人当着你的面看的吗

是的 着急的 都是当面修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是的 着急的 都是当面修

当着面修   如果碰到稍微懂一点的 又要扯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当着面修   如果碰到稍微懂一点的 又要扯皮了

我的同行客户 都是好说话的 不说话的 都是留机器修

网友I:
修过几次这样的问题  自动通电  按开机键可以开机  关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修过几次这样的问题  自动通电  按开机键可以开机  关不了

也是华硕吗?

网友J:
华硕822容易出问题,没想到330排阻也出问题。

网友K:
楼主看你天天有机器修啊。

网友L:
这个排阻是绿色线上拉的电压吗版主

网友:
谢谢分享,总结的非常好

网友:
楼主应该把这相连的触发信号发出来。

网友M:
又见秒杀,这叫那位同行情何以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华硕822容易出问题,没想到330排阻也出问题。

反正排阻都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看你天天有机器修啊。

反正每天都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个排阻是绿色线上拉的电压吗版主

看点位图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又见秒杀,这叫那位同行情何以堪啊!!!

他们都不会修华硕

网友L:
我看不了点位图论坛下的软件要不的,要不改天我Q哈版主能发一分点位的软件给我嘛,下了几个都要不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L:
我看不了点位图论坛下的软件要不的,要不改天我Q哈版主能发一分点位的软件给我嘛,下了几个都要不的

fz格式的 需要用fz点位图打开软件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H:
fz格式的 需要用fz点位图打开软件的

给我一个下点位图软件的网址吧版主,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L:
给我一个下点位图软件的网址吧版主,谢谢

论坛里都有 直接搜索

网友:
楼主技术应该电脑城里辉煌

网友N:
哥们,和我的基本一样,我这会才看到你的贴,早知道我就不发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哥们,和我的基本一样,我这会才看到你的贴,早知道我就不发帖了。

没事 反正又不是一个地方

网友:
对小白白帮助很大

网友:
是的 应该有点帮助吧

网友O:
修的如此之快  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O:
修的如此之快  佩服

没什么 修多来了  就这样

网友:
大神 求带啊       多多指教基本的都会就是深度的不懂

网友P:
楼主你用点位图,如何操作才能看到原件的名字?

网友H:
引用 网友P:
楼主你用点位图,如何操作才能看到原件的名字?

有的点位图是我破解的  不显示名字好像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的点位图是我破解的  不显示名字好像

这样啊,很多点位图都多不一样啊

网友:
过奖了 没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