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致美一体机510S拆机图解

楼主(2016-07-15):
联想致美一体机510S拆机图解

  联想致美一体机510S是联想最近推出的一款新机,搭配了23寸FHD IPS全高清屏幕,1080P高清摄像头,最高搭载Intel第六代酷睿i7处理器,英伟达GF930A 2G独立显卡,配合DDR4-2133内存,配备了802.11AC网卡,支持2.4G和5G双频段。下面我们通过拆机,来看看它的内部结构究竟如何?

联想致美一体机510S拆机 图1

  联想致美一体机510S拆机方法/步骤:

  联想机身下半部分凸起,这是本机重要元器件位置。从这里开始拆解,机身底部有两颗螺丝,外壳采用的螺丝和卡扣的固定方式。

联想致美一体机510S拆机 图2

  拆掉背部的保护板,可以看到机身内部的元器件。要想拆下联想一体机510S的主板,要拆下挡板才能取下。

联想致美一体机510S拆机 图3

  一般笔记本拆解都是从电源开始,一体机没有电源,可以直接将硬盘拆下。拧下硬盘的固定螺丝,就可以将硬盘取下。

联想致美一体机510S拆机 图4

联想致美一体机510S拆机 图5

  联想一体机510S西数硬盘,型号:WD10JPVX-08,存储容量为1TB。

联想致美一体机510S拆机 图6

  拆下联想一体机510S的挡板后,就可以看到主板了。

联想致美一体机510S拆机 图7

  三星单根8GB内存条特写。

联想致美一体机510S拆机 图8

  联想一体机510S扇热风扇特写。

联想致美一体机510S拆机 图9

联想致美一体机510S拆机 图10

  主板特写。可以看到显卡和处理器上固定着导热管,导热管的另一端连接着散热片。

联想致美一体机510S拆机 图11

  主板上的芯片组:

  蓝色:NVIDIA GeForce 930A显卡,显存容量2GB。

  黄色:两个显存颗粒

联想致美一体机510S拆机 图12

  红色:Intel i7 6500U 主频 2.5GHz

联想致美一体机510S拆机 图13

  联想一体机510S主板背面特写。

联想致美一体机510S拆机 图14

  联想一体机510S拆机到此结束。来张拆机所有部件全家福。

联想致美一体机510S拆机 图15

网友A:
现在一体机内脏从板卡转为笔记本材料做工,这样一来性能也只能达到笔记本性能,说白了就是笔记本放大了屏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一体机内脏从板卡转为笔记本材料做工,这样一来性能也只能达到笔记本性能,说白了就是笔记本放大了屏幕

不少一体机都像是笔记本主板一样 ,内存条都用笔记本的,性能和笔记本差不多了,不如组装一台一体机

网友C:
现在一体机主板越来越小了,散热是硬伤。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一体机主板越来越小了,散热是硬伤。

一体机都往笔记本方向发展了,越来越小了,性能不如以前了

网友D:
联想 大品牌  !!!!!

网友:
这个散热,我也是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少一体机都像是笔记本主板一样 ,内存条都用笔记本的,性能和笔记本差不多了,不如组装一台一体机

什么跟什么,这就笔记本好不?  明显的很啊   把屏幕做大点了  还省了做电池还少了部分电池的电路,价格还高 多划算啊 ,忽悠老百姓多好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联想 大品牌  !!!!!

算了把   联想还大品牌,你没有看见过电脑把?  你让IBM   苹果说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算了把   联想还大品牌,你没有看见过电脑把?  你让IBM   苹果说什么?

IBM现在也是联想的,联想笔记本在国内出货一直很大,价格比别的笔记本便宜,就是质量一般般感觉不如戴尔,惠普

网友E:
引用 网友B:
IBM现在也是联想的,联想笔记本在国内出货一直很大,价格比别的笔记本便宜,就是质量一般般感觉不如戴尔,惠 ...

哪里   联想只是有IBM 的一个T系列  其他的系列IBM也多的很    国内卖的比较少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哪里   联想只是有IBM 的一个T系列  其他的系列IBM也多的很    国内卖的比较少罢了

IBM不是被联想收购了吗/IBM的w,e系列国内都有的,买的也比较多,平时都能修道

网友F:
联想的一体机主板有点像山寨机的主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联想的一体机主板有点像山寨机的主板了

现在的一体机都往笔记本电脑主板方向发展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IBM不是被联想收购了吗/IBM的w,e系列国内都有的,买的也比较多,平时都能修道

IBM电脑有很多系列这个你肯定比我清楚,另外你也搞维修的 不觉得IBM这个几个系列给联想做废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IBM电脑有很多系列这个你肯定比我清楚,另外你也搞维修的 不觉得IBM这个几个系列给联想做废了吗?

哈哈 这个可以这么说吧

网友G:
其实..做得挺漂亮的..很多小资和文艺小青年..就是喜欢这种调调..不要性能只要外貌....我这种乡下人还是喜欢组装机...性能至上外貌都不在考虑范围内..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其实..做得挺漂亮的..很多小资和文艺小青年..就是喜欢这种调调..不要性能只要外貌....我这种乡下人还是喜欢 ...

一体机感觉不太实用,还是组装机比较实用性能可以发挥出来,可以任意配置/

网友:
要什么品牌机嘛,DIY一台性能根据自己的所需不挺好的嘛

网友:
一体机现在就是笔记本主板了,越来越精细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哪里   联想只是有IBM 的一个T系列  其他的系列IBM也多的很    国内卖的比较少罢了

错,联想收购的是IBM的计算机事业部,含笔记本电脑,家用机,商用机系列,什么叫只有T系列呀?T系列是IBM的经典机型,可惜被联想加入太多联想元素,改得面目全非了。
IBM现在只做利润高的服务器,主要以做服务为主。
至于苹果,也只是手机出货量大些,电脑其实很小份额的,不过人家走高端路线。

网友B:
联想收购的是IBM的计算机事业部,含笔记本电脑,家用机,商用机系列,什么叫只有T系列呀?T系列是IBM的经典机型,可惜被联想加入太多联想元素,改得面目全非了。
IBM现在只做利润高的服务器,主要以做服务为主。
至于苹果,也只是手机出货量大些,电脑其实很小份额的,不过人家走高端路线。

网友E:
引用 网友H:
错,联想收购的是IBM的计算机事业部,含笔记本电脑,家用机,商用机系列,什么叫只有T系列呀?T系列是IBM ...

错了   x86d服务器也给联想收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联想收购的是IBM的计算机事业部,含笔记本电脑,家用机,商用机系列,什么叫只有T系列呀?T系列是IBM的经典 ...

x86d服务器也给联想收购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E:
错了   x86d服务器也给联想收购了

对呀,所以不是你所说的只有T系列呀,人家现在只做高端服务器,X86架构的所谓服务器只不过是相对稳定的PC。

网友:
引用 网友H:
对呀,所以不是你所说的只有T系列呀,人家现在只做高端服务器,X86架构的所谓服务器只不过是相对稳定的PC ...

反正ibm系列全被联想给收购了

网友I: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懂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I: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懂电脑。。。。

这个版块是给新手看的,不懂电脑的也可以看一下涨一点知识的,万一自己电脑出现问题说不定可以查出来

网友J:
   谢谢   省  很多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谢谢   省  很多事了

这个版块是给新手看的,不懂电脑的也可以看一下涨一点知识的,万一自己电脑出现问题说不定可以查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