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SU K42J 灰屏 可能是通病

楼主(2016-07-15):
AUSU K42J 灰屏  刷BIOS 加焊显卡都 没有用  最后在论坛里也看到有人修到过这样的

把这6个MOS管换了就好了

网友:
这样也行,,什么问题都不知道,,就搞好了

网友:
外接能用吗 灰屏的图片发一个, 这几MOS管是CPU 供电吧

网友:
这个管是干嘛的?

网友:
不可能吧,楼主别骗小孩子

网友:
最好把灰屏图片发一下

网友:
你肯定自己不骗人?

网友:
是不是读卡器那的几个MOS管发烫呀,今天搞了台不亮的

网友:
这跟灰屏没啥关系吧,没遇见过

网友:
的确这也和灰屏有关吗?

网友:
难道是供电不足导致的?

网友:
灰屏的图最好也带上

网友:
灰屏应该是少个信号   要不就是屏坏了   重点屏线显卡 最好先换屏试试

网友:
不会是换MOS管的时候 加热到某处导致回光返照吧, 你用2天试试

网友:
这个好像,以前发过

网友:
楼主 理论 思路好清晰    生意好啊  都是高大上的 机器

网友:
看着不像灰屏啊

网友:
CPU的驱动管子?会导致灰屏?

网友:
小白进来学习经验

网友:
没有遇到过,学习了

网友:
这个灰屏确实是这么修的

网友:
这个垃极板问题真多

网友:
看的有点不明白???

网友:
不亮这里是通病

网友:
什么原理呢,灰屏跟CPU供电也有关系?

网友:
这个没什么联系

网友:
这几个mos管功率不够就会巨烫 造成掉电一系列故障

网友:
为什么会这样  想不通啊

网友:
这样是 供电不足吗

网友:
是什么原理,确实是这几个管的问题吗,还是加热到了别的零件哦?

网友:
供电不正常吗这几个管子出的是什么电压

网友:
不是吧,这样也能高好,我上次也碰到这样的问题,换板了~!

网友:
这个MOS管确定是通病,但是真没见过引起灰屏的。。

网友:
AUSU K42J 灰屏 ,是通病

网友:
有这事,??治标不治本